那路高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变频器

楼主(2009-06-27):
45KW的变频器   进线电压有一相偏高10V   然后工作的时候,两相进线电流基本平衡   在45A左右    那相偏高10V的相位电流只有5个安培  工作半小时报警  缺相    变频工作的时候输出3相平衡  电流在50A    求救

网友A:
有一相只有5A,那怎么可能,这不是三相电流不平衡呀!!!!

一定是你这相电流小的进线相线断路了哟

网友B:
要么变频器的整流电路有问题,要么是电源端空气开关缺相。

网友C:
先摔掉变频器直接测量电压,或把变频器接到别的地方一试,在下结论

网友D:
直流母线电压正常不~

从空开上面一步一步查

耐心点

网友E:
输入缺相

我原来也遇到过.

楼主:
谢谢各路大侠    多多交流

网友F:
你说的情况是输入端缺相,高电压的相线电压不正常。

网友G:
应该是高电压相线不正常,有断相,或空开有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