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M2A程序传送不到PLC中,为何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楼主(2009-06-27):
大家好,由于我第一次使用欧姆龙的PLC ,程序已经写好,今天搞了一天都没把程序写进PLC中,其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吗。请问如何把程序写入到PLC 中去,在设置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网友A:
有这么复杂吗?

联机 下载就可以了

USB的注意端口设置

QQ 727815050

www.ytleader.cn

网友B:
电缆是不是好的,t====

网友C:
lz的问题让我们头痛,没有现象的描述,不知道怎么判断,大家都只能想像推断。。。。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网友D:
引用3楼话:

lz的问题让我们头痛,没有现象的描述,不知道怎么判断,大家都只能想像推断。。。。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网友E:
希望大家把自己的问题描述的越详细越好,也最有可能得到解决的方案

网友F:
有没有用usb?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