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Windows用户不属于SIMATIC HMI组,如何修正

楼主(2009-06-27):
我从别人的机器复制了一个项目,我的机器打开时报错误  HResult 0X8004610a

说是当前WINDOWS用户不属于SIMATIC HMI组,请问如何让它属于,我WINCC在线帮助都是乱码不知道具体操纵步骤,希望能有人给我具体操纵步骤,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和Wincc无关系,你应该去按你操作系统的F1来进行。

使用系统管理员等级登录 ,【控制面板】-【用户账户】-【属性】-【组成员】-【其他】-【Simatic Hmi】

看看操作系统帮助会对你 有益。

网友B(2018-07-10):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Wincc无关系,你应该去按你操作系统的F1来进行。 使用系统管理员等级登录 ,【控制面板】-【用户账户】-【属性】-【组成员】-【其他】-【Simatic Hmi】 看看操作系统帮助会对你 有益。

没找到属性

网友C(2020-05-22):
右键计算机-管理-系统工具-本地用户和组-组-SIMATIC HMI-双击打开SIMATIC HMI属性-添加管理员或者其他用户;SIMATIC HMI CS、SIMATIC HMI VIEWER的组里面也类似要添加;最后重启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