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可以不装吗

楼主(2009-06-28):
请问一般的机器用到380v、220V电压,可以不要380V变220V的变压器吗?也就是说往机器里拉5根线--3根相线,1根零线,1根地线,其中1根相线与1根零线作为220V供电,实际中自己也用过,是完全可以这样用的。但为什么大多数机器都有这样的变压器,有什么好处吗,有什么标准吗?遇到一位老技术人员,建议还是装个变压器,恐别人笑话。请达人指点讨论,究竟要不要装,可不可以不装?

网友A:
看机器类型了,如果有电子器件还是用变压器好一点

网友B:
是不是隔离用的

网友C:
应该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D:
你所说的是控制变压器,国内做的机器有的装了,有的没装,但是正规厂家的基本都装的有,进口的机器就不用说了,100%的装(我所见过的).

我设计的机器也都装了控制变压器.

楼主:
谢谢,还有疑问,有电子器件还可用开关电源,变压器还是不知好在哪里?隔离用的话,是不是电源隔离,最终意义在于方便查找220V问题?在一般工厂里边,还是很容易直接拉5根线的,省掉一批变压器也是节省了成本。

楼主:
四楼说的是实情,确实很少见没装的,也许是惯例,但是不知道究竟好在哪里。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预防断零

网友E:
我觉得安全作用大点,加变压器后有隔离作用

网友F:
我个人认为变压器看是用在什么情况。既然有3相5线。。220V在机床不会用在是安全照明吧?(该用36V或者24V。哪就该用变压器)。

机床需要36V或24V又或者6。3V的。那就是说没话好说。变压器就肯定不能小。

就算用变压器作1:1隔离。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机床上就尽量使用安全电压吧。非用220V的不如安装质量好的漏电开关吧。(这危险还小一点)。

这是个人意见。。

网友G:
变压器是做隔离用的,起到安全作用。一般用于操作人员直接且频繁接触的配电设备上。不频繁使用和接触的设备完全可以不装变压器。

网友H:
遇到一位老技术人员,建议还是装个变压器,恐别人笑话。

东方:“恐别人笑话。”这句令人可笑!只要做得对,还怕人家笑话?

XW:你不要去笑啦!到底要不要装?

东方: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好随便讲!东方认为,不装也行,但装了更好!

网友I:
引用东方大师一句:不装也行,但装了更好!

这句话概括的好啊,一锤定音,别争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是做隔离用的,起到安全作用。一般用于操作人员直接且频繁接触的配电设备上。不频繁使用和接触的设备完全可以不装变压器。

此为正解

网友K:
引用东方大师一句:不装也行,但装了更好!

这句话概括的好啊,一锤定音,别争了。。。
一样的。

网友L:
从安全角度出发,还是要装一个变压器好。

网友:
这是隔离用的,看情况而定。

网友M:
装与不装是看你的需要和场合,出于安全的需要,是要装。出于隔离的需要,是要装。出于信号干扰的需要,也要装。对于一般的控制电路装不装都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装与不装是看你的需要和场合,出于安全的需要,是要装。出于隔离的需要,是要装。出于信号干扰的需要,也要装。对于一般的控制电路装不装都没有什么关系。

完全同意,但是380v三相电压,如果不装控制变压器,控制电路就是用线电压380v。220v相电压因为需要零线,三相五线制输入的还可以用。如果是三相四线制的220v是禁止用的。因为是一线一地制,就是因为N零线与机器外壳在机器内部有联系,一旦外部零线断开,整台机器带电引起触电。切注意!最好是不管五线制还是四线制控制电压还是用线电压380v的!与零线不要有关系!减少触电危险!就是用了变压器初级线圈还是要用线电压380v的!

网友O:
主要是隔离和安全考虑吧

网友P:
我认为还是装的好,采用380/220,其实好处很多,除隔离外,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线电压非常稳定,如直接采用相电压给控制供电,一旦出现中性点偏移或零线断线,后果是很危险的。

网友Q:
控制电路设计有控制变压器完全是沿袭过去的传统,当初是考虑安全。现在不同了,有剩余电流保护。另外,使用控制变压器应该在移动控制电器和人手经常触及的电器上,没有这些,控制变压器就是多余的。现在数控机床的照明灯都是220V,因为灯装在机床外罩上,人手触及不到。还有,380/220的控制变压器,将次级接外壳了,那同直接取220V就没区别了,触电危险照样存在。

网友R:
www.tjmts.com  看这个或许会解答您的疑惑

楼主:
最近两台机器最后还是装了380/220变压器

网友S:
变压器是做隔离用的,起到安全作用。另外还有抗干扰作用

网友T(2009-07-29):
隔离用,安全防干扰。

网友U:
出于安全,要装的 好啊

网友V:
安全第一,隔离变压器必须装

网友W:
变压器是做隔离用的,起到安全作用。另外还有抗干扰作用 ,还有就是人生安全,老外的都装

网友X:
装了更安全。1:1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假如220V触电。用了380V变220变压器。触电者危险小的多。安全第一。不能讲成本的。

网友Y:
隔离用的,抗干扰,安全性。

网友Z:
装了变压器,控制线接了壳电了你只会麻,不会死

网友AA:
安全用的隔离变压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