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台达HMI、PLC及PC通迅的问题

楼主(2009-06-28):
各位大师你们好!我用台达人机AS57CSTD、台达DVP40EH。笔记本或台式机能分别与HMI和PLC通迅,但HMI与PLC无能485还是RS232都不能通迅,通迅协议(参数)没有问题,但我在PLC里用程序定义通迅格式(D1120)后,HMI与PLC能485通讯,PC同时也能通过RS232监视PLC状态,但是断电后再上电PC就再也无法与PLC通迅,我想是不是因为PLC一上电其通迅格式已经被定义为485,无法与PC进行RS232通迅,因不能通迅无法修改PLC程序,有没有办法让PLC两种通迅同时有效? 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A:
是不是你把PLC的站号和RS485格式都改了?如果改了要设置保持的,否则断电后就会恢复默认值。

你用默认值来通讯吧。站号1,9600,7,E,1

楼主:
PLC站号和RS485格式没改,PLC程序通迅格式:LD M1002, MOV  H86 D1120 , SET M1120  MOV K1 D1121.断电后D1120和M1120确实应恢复默认值,可PLC一上电就锁定RS485,设站号1,9600,7,E,1和使用通迅侦测都无法联机,因此无法用PC修改程式

楼主:
另外因新购的HMI内有生产厂家画面内容,我曾进行过格式化Flash Rom,不知此举对通迅有何影响?我的PC与HMI通过USB传输没有问题.

网友A:
格式化HMI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A:
可以换一个PLC看看,感觉PLC有问题噢。

再者要注意换个带串口的电脑看看,也可能是USB转串口那条线不太好。

网友A:
版主快来删广告啊~~

网友B(2010-11-10):
请教:这AS57CSTD的软件哪里有啊?我想学习来着,手头正好有这么个屏,可找不到软件,从1.05.78到1.05.86,试了很多版本都不支持,还有什么升级档的,都没法下载,头疼死了,大侠能否提供一个?感谢。

网友C(2013-06-05):
台达网站可以、下载,或者加我Q:1584186783.解决台达问题

网友D:
  没用过台达的人机,来学习一下,请问台达的人机屏 HMI 带有音乐播放功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