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PLC的这怪现象 ?

楼主(2009-06-28):
三菱PLC编程里面的PID程序,为什么把该程序从一个PLC换到另一个PLC里面,这段PID程序就不起作用了?程序如下:
PID D22O D20 D300 D25
MOV D25 D30

楼主:
都没人知道??????????

网友A:
PID指令,第一次听说。

网友B:
PLC型号一样的吗?

网友C:
比较以下寄存器的数据吧.

网友D:
复位一下D307试试

网友E:
不只是这一个指令,还有很多和这相关的D地址的设定的

网友F:
pid很复杂,有很多参数要设定,看下编程手册PID指令吧

网友G:
呵呵;可能是寄存器设值的原因;

网友H:
要把内存里面的值(即D区)也拷过来,因为有些初始值是保存在这里的。

网友I:
因为你写了

“皮爱第 第二二欧 第二零 第三零零……”

你把0写成O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因为你写了

“皮爱第 第二二欧 第二零 第三零零……”

你把0写成O了。

巨汗

网友I:
这是事实吗。自己擦擦汗。(纸巾,给)

网友K:
看下你是否把软元件内存也下载进去了

网友L:
软元件被其他用过了。。。。

网友M:
软件各部分衔接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N:
是所有的程序原版找复制的吗?

网友O:
选择下载时有错,漏掉......,在重新下载一下。

网友P:
    引用芳季的回复

因为你写了

“皮爱第 第二二欧 第二零 第三零零……”

你把0写成O了。

-------------------------------------------------------------------------------------------------------------------------------------------------

如果把D220错写成D22O的话,你是不能完成程序输入的。

楼主可以把源PLC的程序、PLC参数一起下载下来再输入另外的PLC里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I:
开门见山。这反映了他不仔细,我们不知道在他的操作中有多少事情发生了变化。

网友P:
  引用芳季

开门见山。这反映了他不仔细,我们不知道在他的操作中有多少事情发生了变化。
-------------------------------

这个我完全赞成。

网友Q:
你拷贝的时候就应该将所有的软元件数据都拷贝过去,因为三菱pld的运行不光这三个寄存器,好多个呢!!你必须设置好才能够运行!建议你看看编程手册的PId指令就知道其中的原因了!

网友R:
清零PLC内存数据后就可以下载使用了。

网友C(2009-07-28):
楼主不厚道,潜水去了.估计答案要成为千古悬疑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关于楼主不厚道,潜水去了.估计答案要成为千古悬疑了

潜得比较深,,

网友T:
可能是PLC系列不同

网友U:
引用 网友S: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关于楼主不厚道,潜水去了.估计答案要成为千古悬疑了

潜得比较深,,

我也赞成哦

网友V:
楼主是不是已经沉到水里去了?太不厚道了吧@

网友W:
D区的参数设定得不对,整个D区数据复制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