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的USB驱动安装不了,很急

楼主(2009-06-28):
我这样做的:

1:装CX-p7.3 (按视频上的装,装完后也能打开7.3)

2:联PLC ,插上USB的时候提示“发现新硬件OMRON PLC” ,然后搜索驱动。尝试过以下2个驱动,都不安装失败!“C:\CXP730_SCHI\CX-Server\usb\win2000_XP\inf”

“C:\Program Files\OMRON\CX-Server\USB\Win2000_XP\Inf”

3:失败后在官网下了CP1H—USB,搜索的时候指向这个,还是失败!

又重新卸载、删除注册表,重复1-3步,还是不行。

请问朋友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A:
是不是软件是试用版式的不可以连接PLC啊

网友B:
老大,你这段话是不是复制的啊,呵呵

网友B:
要下死手啊,否则不行

网友C:
PLC供应商没提供编程软件吗?

网友D(2011-05-30):
我也是这样希望哪位高手能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E(2012-02-10):
我也是。。。。。原来可以,现在不行,同事机子上可以,我机子上不行

网友F(2012-06-08):
2012年还是不行。。。。求助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要下死手啊,否则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要下死手啊,否则不行

网友I:
我没问题啊,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J(2013-05-09):
我的电脑也是和你说的一样装不上,有没有懂的帮帮忙,谢谢

网友K:
多年的老贴了。不过,所谓的7.3,是学习版。建议最好装CXONE4.26。

网友L:
我的也是这样,系统是WIN7的64位。该怎么办呢?

网友M:
你的系统是不是64位的.如果是那就不行.得安装32位的系统才行.

网友N:
是不是软件版本太低了。我以前用7.3的也是安装不上。你升级下软件看看

网友O:
  PLC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