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老是炸整流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6-28):
一客户处使用037KW的变频器,使用在水箱式拉丝机上面,最近经常出现变频器跳闸,整流桥损坏故障,返回厂家维修,查看故障记录均为逆变完好,只有整流部分坏,  请问 该如何解决呢?麻烦各位老师,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故障现象不明,这个问题最好问下维修厂家

网友B:
是不是用了歪的整流桥,我以前遇到过,拆开里面就是4只in4007。

网友C:
电压不稳或过底是直接的原因,我这有几台机也是着个愿因变压器增容后就好了

网友D:
37W变频器?测量是否输入电流不平衡

拉丝机工作电流比较大,如果电流不平衡很容易烧全桥.

网友E:
输入电源问题,应该加装三相协调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