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04G-AS2与EX 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09-06-28):
我们公司一台设备上用一台TP04G-AS1与EX PLC通讯,但由于TP0G的两个按键被按坏,反应不灵。重新购买了一台TP04G,是TP04G-AS2的,把原程序传到新的文本上后,按原接线连好,却无法通讯?

用的是TP04G的RS485和PLC的RS485口通讯,什么原会导致通不上呢?感觉文本默认的通讯口是程序下载口RS-232,怎么把和PLC的通讯口改成RS485呢?

网友A:
PLC  232  485口都有?

网友B:
看画面的尺寸大小合适不?

楼主:
大小尺寸没问题。

问题解决了。还是编程软件中一个地方要选择:但台达的软件也怪,选择的菜单叫工具,选项是TP元件通讯设置预设。

并且软件中的菜单还有:系统设置,通讯。

本人认为这个选项应该放在这两个菜单中更说得过去,不然真很难找到在哪里找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