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为什么老是跳高温报警

楼主(2009-06-28):
各位大侠:

我们厂有一台干式变压器,经常在进线柜子上面跳高温报警。

重新送电后温度显示为42度,温度也应该在正常范围内的。总是每天就要跳一次,有时候跳两次

现在还接 上了冷却风机,还老是跳

今天老总发话了,已经装上空调了,不知道以后还跳不跳

因为这个变压器供一些老总休息室的电源

请各位提供一些处理方法

网友A:
看一下传感器,和连线还有连接的地方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变压器?多大的容量?用什么型号的温控器?温控器温度控制参数(F级:100启动风机,80度停风机,130度报警,150度掉闸)?跳闸时的用电情况?跳闸后变压器的实际温度?现在还接 上了冷却风机....原没有的吗?,如在额定容量内使用,应该是温控器接线错误,你可在温控器的报警输出接一消防用马达警报器(风螺),先于掉闸前报警,便于了解变压器掉闸前的工作情况.由于干式变多为敞开式,观察与维护务必小心谨慎,以免意外!!!

网友C:
应该不是传感器接线问题,要是接线问题可能开都开不起来。我觉得照2楼说法检查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什么型号的变压器?多大的容量?用什么型号的温控器?温控器温度控制参数(F级:100启动风机,80度停风机,130度报警,150度掉闸)?跳闸时的用电情况?跳闸后变压器的实际温度?现在还接 上了冷却风机....原没有的吗?,如在额定容量内使用,应该是温控器接线错误,你可在温控器的报警输出接一消防用马达警报器(风螺),先于掉闸前报警,便于了解变压器掉闸前的工作情况.由于干式变多为敞开式,观察与维护务必小心谨慎,以免意外!!!

以前也有冷却风机啊,是横流风机,对着铁芯吹的。现在又在外面接了一个轴流风机,还是不管用,现在都装空调了,再观察几天看,看还会不会跳

网友B:
你们厂真好,我也让公司的变压器跳几次,看看能不能装空调.-----本质问题你不去了解,做再多的工作也是白干!

网友D:
5楼说的真好。。。。。。。。。。。。。

楼主:
已经查出原因了,是温度线有对地的情况,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