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框基本属性中ID号关联是什么意思,如何使用?

楼主(2009-06-28):
如题,另外构建类型我选择列表构建,缺省值填入的是选项设置中第一行的字符,不知为什么不显示,只是一片空白?谢谢!

网友A:
ID关联的是你的列表框中每一条记录对应的ID号,为数值型变量。关联ID号之后,缺省值就为选项设置中第一行的字符。

楼主:
ID关联是需要再创建一个变量吗?还是选择和数据变量同名?能写个简单案例发给我吗?        13961752725@139.com      谢谢!

楼主:
不关联ID就不能显示内容吗?我设置一个i变量用来表示选项设置中所填写内容的顺序号,再在窗口启动程序中给i变量赋值,在ID关联中选中i,这样就可以随意显示选项设置中的任意选择的那一行的内容了,这样做我又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缺省值又有什么用呢?这样做对吗?

网友B:
1:缺省值指的是画面0(如你列表是放在这上面的)时,列表将显示这个缺省内容.

2:在选项设置里用ENTER键进行换行,如NO1,ENTER,NO2,ENTER,NO3,当你选中列表中如NO3时,关联ID号变量I中为2,类推.数据关联就是指,你选中NO3时,数据关联变量B内容是NO3.

网友C(2016-02-16):
引用 网友B:
1:缺省值指的是画面0(如你列表是放在这上面的)时,列...

还是不太理解怎么具体实现列表下拉,连接多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