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F系列,多段速设置问题?

楼主(2009-06-28):
我使用英威腾CHF系列变频器,我想使用该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要求用两个速度段。速度1和速度2,分别为50HZ和10HZ。请问硬件连线如何来做,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这个问题讲起来不复杂写起来还有点罗嗦,您有这方面疑问,最好是至英威腾公司的免费服务电话:400-700-9997咨询。

网友B(2010-02-22):
你安装说明书的多段速设置,就行了我也是那么操作的。

网友C(2010-06-30):
按照说明书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好像用外部端子控制,按钮需要自锁的吧。。。只要2段速度可能不需要自锁。。没有试过,别的产品用过,但必须要自锁按钮才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