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触点是否会轻易损坏?

楼主(2009-06-28):
当电磁阀或是其他的负载在使用过程中是否会因为其电流大使PLC的触点损坏呢?会导致触点什么性质的损坏呢?或其他原因使PLC不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A:
如果电磁阀功率比较大触点容易坏,我们单位的蛋盒成型机用的是欧姆龙CPM2A,由于工作环境比较潮湿,触点有时会接触不良,后来换成先导电磁阀情况好多了,有一台负载短路把PLC的电路板的铜箔都烧断了,但连上后PLC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