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9-06-28):
我有一个德力西的变频器到50HZ电动机就有不正常的声音。直接接上就没声音。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共振,把变频器的频率加点,减点。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

网友B:
共振。把变频器的调制频率改一下,可以减轻声音,但不能完全消除。

网友C:
你说的不正常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声音?变频调速电机是有电磁的声音的。QQ:330974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