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手车式断路器检修的倒闸操作顺序

楼主(2009-06-28):
在断开断路器并检查确认在断开位置后,是先断开操作电源及储能电源再将手车拉至试验位置及后续步骤,还是先将手车拉至试验位置拔下二次插件再断开操作电源及储能电源及后续步骤?

网友A:
当然是先断开操作电源再将手车拉至试验位置,即前项。

网友B:
1.确认断路器处于分闸位置

2.将断路器手车摇柄插入插口并用力压下,逆时针转动摇柄约20圈,在摇柄明显受阻伴有喀嚓声时取下摇柄,此时手车处于试验位置,航空插锁定解除,

3.打开手车室门,手动脱离航空插

4.后续步骤。。。。。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因这里久未得到解答,我在网易电气上求助所得的答案也是先断开操作电源再将手车拉至试验位置,谢了

网友C:
先把断路器分段,然后才能摇出小车到试验位置,现在的小车柜有“五防”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