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通讯不上

楼主(2009-06-28):
大家好!

我用力特USB转串口线,与其他的PLC(如:LS,施耐德TWIDO,三菱FX等)都能通讯上。为什么与欧姆龙CPM1A的PLC通讯不上?(我也修改USB转串口线的参数等)请教各位!

网友A:
 修改协议试试

楼主:
试过!还是不行!请指教!谢谢

网友B:
设置端口号!

网友C:
算你倒霉,怎么撞到了CPM1A呢?我用OMRON原装的USB-CIF31的usb转232C都连不上,最后还是直接换带串口的电脑。

有以下方法试验,请参考。

在设备管理器里将USB的串口COM#改成COM2后再试。成功后通知我哦。

联系方式:plc111@yahoo.cn

广交天下朋友。

网友D:
上面的楼主厉害,我也是这样想的,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了,是CQM1-CIF02线的问题,换一根线就好了。两根线的解法不同。

网友E:
呵呵。我这供应电缆。质量还不错的。需要的联系哈,QQ523860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