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

楼主(2009-06-28):
我想学习一下欧姆龙cp1h系列的plc如何读出程序,那位可以帮忙吗,plc设置了密码,进不去。

网友A:
这一块的学习目前仅限于自学,如果你无自学能力,就努力学习如何应用PLC而非去学如何开锁 。

网友B:
你要先解开PLC的密码才可以。

网友C:
如果想学习,建议多找点相关书籍看,努力试着自己编一些简单工艺的PLC程序,而不是去破jie别人东西

如果有这个时间去做破jie工作何不去多学习呢

网友D:
引用3楼的话:

如果想学习,建议多找点相关书籍看,努力试着自己编一些简单工艺的PLC程序,而不是去破jie别人东西

如果有这个时间去做破jie工作何不去多学习呢

网友E:
一般情况PLC在编完程序都设有密码

要输入正确密码后才能读取PLC中的程序

不知设的是几级的

网友B:
如果说是单纯学习的话,没必要去读别人的PLC程序。别人的程序也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

楼主:
我想学习一下初级的编程,不知那里有视频或其他教学软件,请告知,谢谢

网友F:
我这有很多!!!!!!!!!!!!!!!!!!!!!!!!!!

网友G:
我这有欧姆龙的视频教程。需要的留下信箱。另外也提供编程电缆。谢谢,qq523860371

楼主:
8楼的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qq374305767

网友H:
www.irex.com.tw 此网站有免费的自学软件

将PLC语言(梯形图语言)嵌入到单片机中,使单片机的产品开发从使用汇编语言变为使用梯形图语言同时,获取了梯形图编程平台所提供的各种强大的应用功能。我们称用于单片机产品开发,自身具有强大功能的梯形图语言编程软件为嵌入式PLC。嵌入式PLC能广泛应用于各种单片机产品。利用嵌入式PLC软件开发出的应用产品,我们称之为嵌入式PLC产品。嵌入式PLC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 用梯形图语言编写应用程序。
 能与多家人机界面连接,如台达、EView等。
 与其它厂家PLC并联运行。
本嵌入式增强型PLC针对各型设备开发,功能强大,16路开关量输入、12路关量输出,4路模拟量输入(1路PT100\1路差压放大\1路4-20mA\1路0-5V),两路模拟量输出,两路高速计数,RS232,RS485口各一,故称为嵌入式增强型PLC。可以组成485网络。网络中每台产品均支持人机界面。
①、上端子排:N、L、X17、X16、X15、X14、X13、X12、X11、X10、X07、X06、X12、X13、X05、X04、X03、X02、X01、X00、H1、H0、DA1、DA0、5V、 GND
上端子排主要是输入端口,N、L为220V输入;当X输入端口或高速计数端口(H0、H1)接到GND时指示灯亮,表示相应位输入为1,这两种端口最大输入电压为30V;
DA0、DA1为0~5V输出,12位,其精度为0.000244V。
②、下端子排: Y00、Y01、Y02、Y03、Y04、Y05、COM1、Y06、Y07、Y10、Y11、Y12、Y13、COM2、PT+、GND、A1+、A1-、mA+、AD3、A、B、SCK、SO
下端子排为功能端口及输出端口。
AD0、AD0-组成差分放大电路:分别都接上一个电阻R,可以对差分(AD0和AD0-的差)mV微信号放大,其放大倍数为100K/R;若AD0-不接,那么,D3读出的值就是输入的AD0的值。差分放大在压力、温度的测量上有极大的用处。AD1~AD3与AD0一样。
模拟输入为10位,MAX=1023,0~5V
A、 B为485通信口。
COM1是Y00、Y01、Y02、Y03、Y04、Y05继电器输出的公用口。
COM2是Y06、Y07、Y10、Y11、Y12、Y13继电器输出的公用口。
③、串口:为编程口以及人机界面接口。
④、拨动开关:用于运行、编程转换。
⑤、SCK及SO为两线数码管驱动:本PLC封装了对16个数码管的串行移位驱动,按照给定的硬件原理图制作的移位电路,可以显示16个数码管,其器件为三个74HC164,一个ULN2003。电路原理图另行介绍。
二、指令集简介

2.1 基本逻辑指令一览表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可用软元件 程序步
LD取 常开触点逻辑运算开始 X,Y,M,S,T,C 1
LDI取反 常闭触点逻辑运算开始 X,Y,M,S,T,C 1
LDP取脉冲上升沿 上升沿检出运算开始 X,Y,M,S,T,C 2
LDF取脉冲下降沿 下降沿检出运算开始 X,Y,M,S,T,C 2
AND与 常开触点串联连接 X,Y,M,S,T,C 1
ANI与非 常闭触点串联连接 X,Y,M,S,T,C 1
ANDP与脉冲上升沿 上升沿检出串联连接 X,Y,M,S,T,C 2
ANDF与脉冲下降沿 下降沿检出串联连接 X,Y,M,S,T,C 2
OR或 常开触点并联连接 X,Y,M,S,T,C 1
ORI或非 常闭触点并联连接 X,Y,M,S,T,C 1
ORP或脉冲上升沿 上升沿检出并联连接 X,Y,M,S,T,C 2
ORF或脉冲下降沿 下降沿检出并联连接 X,Y,M,S,T,C 2
ANB块与 并联回路块的串联连接 1
ORB块或 串联回路块的并联连接 1
OUT输出 线圈驱动 Y,M,S,T,C 注1
SET置位 动作保持 Y,M,S 注2
RST复位 清除动作保持,寄存器清零 Y,M,S,T,C,D,V,Z
MC主控 公共串联点的连接线圈指令 Y,M(特殊M除外) 3
MCR主控复位 公共串联点的消除指令 2
MPS压栈 运算存储 1
MRD读栈 存储读出 1
MPP出栈 存储读出与复位 1
INV取反 运算结果的反转 1
NOP空操作 无动作 1
END结束 输入输出及返回到开始 1
 软元件为Y和一般M的程序步为1,S和特殊辅助继电器M的程序步为2,定时器T的程序步为3,计数器C的程序步为3-5。
 软元件为Y和一般M的程序步为1,S和特殊辅助继电器M、定时器T、计数器C的程序步为2,数据寄存器D以及变址寄存器V和Z的程序步为3。
节点”。
2.2 步进顺控指令说明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可用软元件 程序步
STL 步序动作开始 S 1
RET 步序动作结束 无 1

2.3 功能指令一览表

分类 指令助记符 功能 页码

程序流程
CJ 条件跳转
CALL 子程序调用
SRET 子程序返回
FEND 主程序结束
FOR 循环范围开始
NEXT 循环范围结束

传送与比较
CMP 比较
ZCP 区域比较
MOV 传送
CML 反向传送
四则逻辑运算
ADD BIN加法
SUB BIN减法
MUL BIN乘法
DIV BIN除法
INC BIN加1
DEC BIN减1
WAND 逻辑字与
WOR 逻辑字或
WXOR 逻辑字异或
NEG 求补码
分类 指令助记符 功能 页码
浮点数运算
ECMP 2进制浮点数比较
EZCP 2进制浮点数区域比较
EADD 2进制浮点数加法
ESUB 2进制浮点数减法
EMUL 2进制浮点数乘法
EDIV 2进制浮点数除法
INT 2进制浮点数转BIN整数
FLT BIN整数转2进制浮点数
ZRST 批复位指令
接点比较 LD= (S1)=(S2)
LD> (S1)>(S2)
LD< (S1)<(S2)
LD<> (S1)<>(S2)
LD≦ (S1)≦(S2)
LD≧ (S1)≧(S2)
AND= (S1)=(S2)
AND> (S1)>(S2)
AND< (S1)<(S2)
AND<> (S1)<>(S2)
AND≦ (S1)≦(S2)
AND≧ (S1)≧(S2)
OR= (S1)=(S2)
OR> (S1)>(S2)
OR< (S1)<(S2)
OR<> (S1)<>(S2)
OR≦ (S1)≦(S2)
OR≧ (S1)≧(S2)
专家功能指令
PID PID (S1) (S2) (S3) (D)

二、资源集简介
①、输入X:
扩展数量:48点。
标号范围:X000-----X061;标号为8进制。
主板为X000~X017,X060~X061,,扩展板X020~X057
②、输出继电器Y:
扩展数量:40点。
标号范围:Y000-----Y047为8进制。
主板为Y000~Y007,扩展板Y010~Y047
③、辅助继电器M:
数量:640点
标号范围:M0---M639;标号为十进制。
④、状态继电器S:
数量:256点
标号范围:S0---S255;标号为十进制。
⑤、时间继电器T:
数量:152点
标号范围:T0---T95;标号为十进制。
T0---T5,10 ms 型,计6点;
T6---T151,100 ms 型,计145点;
累加型:T6---T10,100 ms 型,计5点;
⑥、计数器C:
数量:96点
标号范围:C0---C95;标号为十进制。
⑦、数据寄存器D:
数量:656点
标号范围:D0---D655;标号为十进制。
⑧、变址寄存器V:
⑨、变址寄存器Z:
⑩、程序位置指针P:数量:50个,标号范围:P0---P49;标号为十进制。
⑾、十进制常数标记K、H:
标号K后的常数为十进制常数。
标号H后的常数为十六进制常数。如H10=K16。
⑿、特殊软元件:
M8000:程序运行时ON;
M8002:程序开运行时第一个扫描周期时ON;
M8020:零标志;
M8021: 借位标志;
M8022:进位标志;
三、编程及应用简介
①、编程软件
梯形图编程软件FXGP_WIN-C:
支持梯形图编程、下载、监控,可对嵌入式PLC产品设置加密口令。
②、编程设备
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可以是:
Windows 95,Windows 98,Windows 2000,Windows XP。
四、特殊资源说明:
1. D0表示程序运行错误代码,D0=0 表示正常,D0=2表示程序超出本PLC范围。
2. D3 4 5 6 : 四路10位ADC输入 ,对应AD0~AD3(或差分放大)口,只读。0~1023
3. D7 D8 :两路DAC输出,最大值4095。0~4095对应输出电压0~5V。
4. 当M13=1时,SCK SO 两线为数码管功能:D9(1、2数码管); D10(3、4数码管) ;D11(5、6数码管); D12(7、8管) ; D14(9、10管);D15(11、12管);D16(13、14管); D17(15、16管) ;
5. 当M13=1时:M9 、M10、 M11、 M12 、 M14、 M15、 M16 、M17控制对应的数码管亮或灭。
6. 当M13=0时:SCK为高速脉冲输出,D46=0停止脉冲输出,D46=200对应脉冲频率10KHZ,为线性比例关系。D48(高位)D47为预设定值,D50 D49为实际脉冲数,当两者相等,也停止脉冲输出。
7. M2:函数调用D2=1 写FLASH ;D2=2 读FLASH;D19为读入/写出FLASH起始地址,D20 21 22 23 24 25 26 27 为读入/写出FLASH专用数据缓冲区;D2=3 排序,将以D19为起始地址的连续8个数据寄存器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D2=其它, 无动作。
8. M4=1 启动高速计数1;H0和X00对应A+B相;M4=0,关闭高速计数1,H0为开关量X060。
M5=1 启动高速计数2; H1和X01对应A+B相,本计数中断上升沿可快速停止脉冲输出,并使D46=0;M5=0,关闭高速计数2,H1为开关量
X061。
D28 29 高速计数H0数据寄存器,D33为其脉冲计数频率;D31 D32 高速计数H1数据寄存器。
9. D34 =255 为485网络主控制器;D34=1~63为485网络从控制器。当M8=1时,启动485网络功能,反之,当M8=0时,关闭485网络功能。
10. D35 为485网络读从站报文起始地址;D36为报文个数,最多63个;D37每个报文长度(字节),最长10个字节。
11. D38 为485网络写从站报文起始地址;D39为报文个数,最多63个;D40每个报文长度(字节),最长8个字节

网友I:
请问那位能告诉我;带usb接口的s7-200的编程电缆怎么和200的编程器建立通讯

网友J:
如果想学习,建议多找点相关书籍看,努力试着自己编一些简单工艺的PLC程序,而不是去破jie别人东西

如果有这个时间去做破jie工作何不去多学习呢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