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上的字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6-29):
SCHNEIDER TELEMECANIQUE

LRD 14C

施耐德的热继电器,上面有一个reset按钮,还有一个stop按钮,一个test的拨钮,最后还标有两个字母H和A,我不知道这两个字母是什那么意思,有没有专业人士可以指教一下呀!!!!!!!!!!

网友A:
reset按钮复位  stop按钮停止  test的拨钮测试  H是手动自动复位选择,A当然是电流调整喽

网友B:
               1楼说的正确。

网友C:
你要是不理解,我可以给你一份资料,我是施耐德代理商

www.ajc-ele.com

0755---8358 4867

网友D:
A并不是电流调整的意思,而是AUTO,自动复位。

网友E: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漏电马达 X漏电马达
积分:1976
帖子:1133注册时间:2007-12-9 13:33:00 4楼 回复时间:2009-6-29 13:05:17 A并不是电流调整的意思,而是AUTO,自动复位。

楼主说的对

网友F:
谢谢各位的发言

网友G:
没用过,长见识了。

楼主:
手动和自动有什么区别呢,刚开是在AUTO,结果还是要自己按那个RESET,后来在hand,还要按那个RESET,而且手自动还不允许随便调整,因为它上面有个东西挡着,如果要调整,就要把那个东西弄掉。

网友H:
reset按钮复位 stop按钮停止 test的拨钮测试 H是手动自动复位选择,A当然是电流调整喽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I:
H是手动复位按钮,A是自动复位按钮。

网友J:
是啊,国产的一般是

M  (man)手动。    A(auto)自动复位。

一般推荐手动复位,因为什么时候跳保护我们自己可以知道,避免与操作工之间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A并不是电流调整的意思,而是AUTO,自动复位。

网友L:
10楼正解

网友M:
A是自动复位

网友N(2016-07-29):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不理解,我可以给你一份资料,我是施耐德代理商 www.ajc-ele.com 0755---8358 4867

可以发我邮箱吗?42371608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