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electrical 2006

楼主(2009-06-29):
本人最近才用CAD electrical  2006以前一直用CAD做图的,我在网上看到好多用都用这个,所以自己现在也用这个,我想问的问题是,在元件库里没有的元件,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是自己做一个,还是像普通CAD那样画上就行了.请有经验的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原件库里面没有的需要手工在原件库里面添加。原理图块在ACADE里面用原理图编译器完成。

另外:你的版本太低了,建议使用ACADE2009.用了AutoDesk的软件,就要跟着它升级,旧版软件的缺陷不会给你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