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说伺服电机静止的时候后摆动呢???

楼主(2009-06-29):
      请问为什么说伺服电机静止的时候后微观上在摆动呢???如果编码器是脉冲式的可以理解为因分辨率的原因而永远无法到达吗?可如果是模拟量输出的和脉冲数出的一样理解吗?

网友A:
伺服是有差调节系统,在理论的平衡位置上“静止”就没有偏差,也就没有输出,因受外界扰动又难免不产生偏差,有了偏差就要调节校正,所以才会微观摆动。原则上与反馈的类型无关,只不过脉冲当量大到一定程度,偏差对于人的感官而言也就明显了,模拟量相对细腻,人的感官灵敏度可能不足以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伺服是有差调节系统,在理论的平衡位置上“静止”就没有偏差,也就没有输出,因受外界扰动又难免不产生偏差,有了偏差就要调节校正,所以才会微观摆动。原则上与反馈的类型无关,只不过脉冲当量大到一定程度,偏差对于人的感官而言也就明显了,模拟量相对细腻,人的感官灵敏度可能不足以察觉。

什么是无差系统?变频器?直流调速系统?

网友A:
建议找几本自动控制、变频调速、直流调速方面的书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是有差调节系统,在理论的平衡位置上“静止”就没有偏差,也就没有输出,因受外界扰动又难免不产生偏差,有了偏差就要调节校正,所以才会微观摆动。原则上与反馈的类型无关,只不过脉冲当量大到一定程度,偏差对于人的感官而言也就明显了,模拟量相对细腻,人的感官灵敏度可能不足以察觉。

可以理解为其微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外界干扰导入错误的输入信号,伺服在微动就是在误信号的驱动下微动?干扰信号是到了反馈系统里?(看来是要俺是要补一补现控和自控了)

网友A:
微动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外界(随机)扰动,当然也可以人为地调高增益,另系统微震,起到振动悬浮的作用,以削减动静摩擦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