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隔离变压器导致烧毁三菱PLC和接近开关

楼主(2009-06-29):
我有一台重力铸造机,使用三菱PLC,FX2N-60MR-001。其220V电压由380/220V供电。估计由于此变压器的问题(初级和次级连通),导致连续烧了我两只PLC。都是烧了电源板和I/O板。而第一只连所有的使用PLC里面的24V供电的接近开关都全部烧了。可惜。花了钱买了教训。

网友A:
这是用料错误,我以为是方案错了呢!选料一定要用正品!否则会因小失大。

网友B:
引用1楼的话:

这是用料错误,我以为是方案错了呢!选料一定要用正品!否则会因小失大。

网友C:
估计是无设计好吧?二次则不加 保险管。。。。。

网友D:
为什么不用220V/220V隔离变压器,不就烧不了!!!!!!!!!!!!!!!!!

网友E:
初级和次级连通就不叫隔离变压器了,用220V/220V隔离变压器不就行了

楼主:
这套方案是可行的。铸造机也已经用了很多年。是隔离变压器最近出现的问题。

网友F:
嗯,谢谢你能说出来探讨。使用时间长了,容易出现这种问题。环境很恶劣。我以前处理的重力铸造机很多次PLC输出继电器都烧坏了,连板也坏了,结果是由于线路都被烫坏了。

网友G:
你的电源端应该加快速熔断器保护,IO点也应该加快熔保护,保护的原理就是用低成本的原件去保护高成本的原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关于你的电源端应该加快速熔断器保护,IO点也应该加快熔保护,保护的原理就是用低成本的原件去保护高成本的原件。

完全赞成,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初级和次级连通就不叫隔离变压器了,用220V/220V隔离变压器不就行了

就是,如果发热太厉害,就是选型不对,或工艺不行

网友J:
自耦变压器,肯定有短路了

网友K(2009-07-29):
楼主没有说明白变压器是坏了以后初级和初级相连,还是变压器本身初级和初级相连。如果变压器本身初级和初级相连那么它是自藕变压器,就不能用在PLC上,如果是不要轻轻坏了(这种情况很少见)就要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L:
应该加保护回路,比如熔断器之类的产品

网友M(2010-11-23):
请问各位隔离变压器容量应按什么标准选择?

网友N:
控制用交流220v电压通过控制变压器取得时绝对正确的,关键是选择的变压器质量不行额!照楼主的说法一次侧与二次侧连通了,这变压器就失去了隔离的首要作用!这时候就是安装断路器也未必能够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