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的授权点计算

楼主(2009-06-29):
WINCC的授权点需要考虑的只是外部I/O点吗?还是PLC内部的需要用到的中间点也要考虑?外部变量主要包含那些?

网友A:
从Wincc6开始不需要考虑到内部点。
低于Wincc6的版本使用SystemInfo通道将计算点数。
所有非本机的变量均属于外部变量,换句话说,要采集本机以外的数据,都需要计点。不管变量类型,一个变量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