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INTOUCH用PREMIUN PLC连接问题

楼主(2009-06-29):
上位机INTOUCH用DAsever与PREMIUN PLC的连接,在DAsever安装程序里应该用哪个?

Standalone DAServers and Tag Creators

Allen Bradley

DASABCIP 3.5

DASABCIP 3.5 Patch 1

DASABTCP 1.1 SP2

DASABDHPlus 1.0 SP1

DASABDHPlus 1.0 SP1 Patch 1

General Electric

DASGESRTP 1.0

Mitsubishi

DASMTEthernet 1.0

DASMTAQSerial 1.0

DASMTFXNet 1.0

DASMTFXSerial 1.0

Schneider Automation

DASMBSerial 2.5

DASMBTCP 1.1

Siemens

DASS7 1.1 SP1

DASS7 1.1 SP1 Patch 1

DASSIDirect 1.5

S7 DAS Tag Creator 1.0

Woodhead

applicom DAServer for Industrial Networks 1.2.0

Direct-Link DAServer for Industrial Networks 1.2.0

applicomIO DAServer for Fieldbuses 1.0.2

Wonderware

Factory Suite Gateway 1.0

Factory Suite Gateway 1.0 Patch 2

K2U DAServer 1.0

Kontron SuperVision DAServer 1.0

ArchestrA DI Objects

Allen Bradley

General Electric

Schneider Automation

DASMBSerial DIObjects 2.5

DASMBTCP DIObjects 1.1

Siemens

ArchestrA Application Objects

Sequencer Object 1.0

SQLData Object 2.1

InBatch Object 1.0

Utilities

OS Configuration Utility for XP SP2 and 2003 SP1

FixDIMSM Utility 1.0
麻烦哪位大虾帮我看看

网友A:
applicom DAServer for Industrial Networks 1.2.0

Direct-Link DAServer for Industrial Networks 1.2.0

applicomIO DAServer for Fieldbuses 1.0.2

不知道你外部用什么通讯方式连接PLCDE   .好像是这三个里面的一个吧。

楼主:
人家老工程师说好像装MBTCP那个软件,还有上位机读取plc的开关量和模拟量是怎么定义的 开关量是不是100000和000000  模拟量是不是300000开始的?

网友B:
正确答案:PREMIUN PLC采用的是Modbus tcp的协议,那么当然是用DASMBTCP-1.5.100(最近版本是1.5的)。

网友B:
对:zjiori 关于

人家老工程师说好像装MBTCP那个软件,还有上位机读取plc的开关量和模拟量是怎么定义的 开关量是不是100000和000000  模拟量是不是300000开始的?

内容的回复:

是这样,modbus不同的时期的设备采用不同的地址长度的,有4位、5位和6位三种。不管是几位的地址,1开头的表示线圈的状态(COIL STATUS),也就是输出继电器的状态;2开头的表示输入继电器的状态(INPUT STATUS),属于开关量;3开头的表示保持寄存器(HOLDING REGISTER)的内容,属模拟量;4开头的表示输入寄存器(INPUT REGISTER),也是模拟量。Modbus的规约里也有说明。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2010-01-20):
MBTCP是IOServer时期的驱动,最新的就是DASMBTCP那个了,里边 有支持premium,你写的那款好像不对吧

网友D(2022-06-18):
DASMTEthernet 1.0我的DAServer里面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