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09-06-29):
台达新出的AS35屏,用新的软件105.81下载程序后连接台达DVP14SSPLC屏幕出现initial error!!!!的错误警告.

但是相同的程序我用老的AS38屏和软件105.78下载后运行正常.(PLC程序都是同一个的,只是软件换了而已)

同时我用新的软件105.81下载程序到老的AS38屏上连上后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提示.

请问一下这是设置有问题吗?通讯的端口都是用COM1的,以前用老屏都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软件的问题 用别的品牌的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B:
你的驱动应该用的Delta Dvp EH/SA ES/EX/SS(V5.1)驱动吧。

这个驱动是以前老型号plc的驱动,目前的plc都是v1.0~v1.5版本的,需要使用delta dvp plc驱动。带来不便还请谅解

楼主:
对:aibi 关于

你的驱动应该用的Delta Dvp EH/SA ES/EX/SS(V5.1)驱动吧。

这个驱动是以前老型号plc的驱动,目前的plc都是v1.0~v1.5版本的,需要使用delta dvp plc驱动。带来不便还请谅解

内容的回复:是的,换成DEITA DVP PLC驱动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