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怪事!FX2N不接IN/OUT线,也不在运行状态下,X/Y也亮灯?

楼主(2009-06-29):
天大怪事!FX2N-16MR不接IN/OUT线,就只接电源,也不在运行状态下,X/Y也亮灯?(X6 X7 Y6 Y7常亮)

请各路高手帮我看看是咋回事?

楼主:
补充一下,里面没有程序,内存都清除过N多次!用万能表量所有的X点都与COM是能的(通电状态下),但亮灯的Y6 Y7灯是亮的但触点却又不通!强制所有的Y点都无反应!

楼主:
补充一下,里面没有程序,内存都清除过N多次!用万能表量所有的X点都与COM是通的(通电状态下),但亮灯的Y6 Y7灯是亮的但触点却又不通!强制所有的Y点都无反应!

网友A:
是否输出Y6  Y7出现问题

无程序的情况下上电就亮吗

网友A:
继电器型输出     输出开关动作在使用10万次以上   触点会出现问题

网友B:
PLC里面可能遭到高压,烧了PLC里面的一些芯片。

我有一台PLC的Y触点是一通电就接通,而Y灯却不亮。就算是在STOP位置也是这样。

网友B:
那台PLC的电源板可能进了高压。隔离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里面可能遭到高压,烧了PLC里面的一些芯片。

我有一台PLC的Y触点是一通电就接通,而Y灯却不亮。就算是在STOP位置也是这样。

同意.

网友D:
应该是烧了,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E:
估计里面的XY点已坏了,换个点试试。

网友F:
不奇怪 口坏了

网友G: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H:
PLC对应的I/O口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奇怪 口坏了

能不能说具体点“口坏了”指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I:
香港晖诚国际有限公司专营三菱欧版PLC FX1N/FX2N系列 ES/UL 。
想要更好的价格 更好的质量吗? 香港晖诚国际有限公司专业、批发、销售。
同时我们的IGBT、晶闸管、可控硅、达林顿模块也有很好的价格。欢迎和我们联系咨询。
绝对百分百原装产品 1年保修 质优价平,有大量现货,发货准时!
联系人:谭先生
手机:15989424996
电话:0755-26506536
传真: 0755-26506535
QQ:21621373
淘宝阿里旺旺:tanyuanzhi
邮箱:tanyuanzhiwo@g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香港晖诚国际有限公司专营三菱欧版PLC FX1N/FX2N系列 ES/UL 。
想要更好的价格 更好的质量吗? 香港晖诚国际有限公司专业、批发、销售。
同时我们的IGBT、晶闸管、可控硅、达林顿模块也有很好的价格。欢迎和我们联系咨询。
绝对百分百原装产品 1年保修 质优价平,有大量现货,发货准时!
联系人:谭先生
手机:15989424996
电话:0755-26506536
传真: 0755-26506535
QQ:21621373
淘宝阿里旺旺:tanyuanzhi
邮箱:tanyuanzhiwo@gmail.com

广告就滚到一边去吧?

网友J:
这事我也碰倒过,是没程序的问题,下载程序就好了,该亮就亮,该干啥就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事我也碰倒过,是没程序的问题,下载程序就好了,该亮就亮,该干啥就干啥

可能吗?大哥!

网友K:
PLC坏了,该拿去修理了

网友L:
PLC的IN口X6X7坏了。  Y6Y7OUT也坏了。最大的可能是有程序时。PLC工作时被击穿。

网友M:
FX2N是PLC的扩展接口吗?

网友N:
Y6,Y7亮里面有可能有程序也可能这个O点坏了,但是X6,X7亮可能这个I点坏了,另也有可能PLC坏了,可以试下其它的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