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view触摸屏与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09-06-29):
S7226和eview触摸屏MT4300C连接出现问题,各位老大帮忙分析下原因吧:

我是自己做的通讯电缆,开始用的是485的2W通讯方式,引脚顺序是8.3.5对1.6.5(不知道对不对)

下载之后屏会出现PLC-NO-RESPONSE  00-02-0.字样。。后来用232方式。2.3脚对调,有做了根

电缆,结果上去还是一样。请各位帮我分析下原因吧。。

我是新手还有个问题。例如说触摸屏的地址IB0.0对应S7200的地址就是I0.0吗??

真诚求助。。谢谢各位!!

楼主:
我把我的QQ留下:1064095045

邮箱:cyb9611437002@sina.com

网友A:
好好看看手册

比较容易连接的

QQ 727815050

www.ytleader.cn

楼主:
自己顶一下。。着急。。一定不要沉了

网友B:
WEINVIEW官方QQ超级群(群号:25688833)

群号:25688833

功能:威纶工程师在线技术问题解答,产品销售咨询。

网友C:
应该这样连的吧(MT500和S7-200)

网友D(2010-09-16):
MT500 通讯口坏了,与PLC通讯,屏会出现“PLC NO RESPONSE ”。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E:
1-8   2-3  5-5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F(2011-01-25):
注意在软件EV5000上的通信连接,看PLC连接到触摸屏的哪个COM口,软件连接应该和实物连接一致才可以,不然就通信不上了。我想你是在这里出错了,在软件上改一下再下载试试看。

网友G:
在s7200系统块里面有通信设置,都设置成和触摸屏一样的通信波特率就好了,触摸屏COM0,COM1使用RS485-2

网友H:
"引脚顺序是8.3.5对1.6.5"是错误的。

应该8.3.5对1.2.5(系统参数设置使用COM1时)

或者8.3.5对6.9.5(系统参数设置使用COM3时)

网友I(2011-03-04):
通讯上了,,屏的反应很慢,,怎么回事啊,,,

    厂家又叫发回去修,,,,这些东西又没有备件,,,麻烦中。。。。。

网友J:
应该8.3.5对1.2.5;

你说那个地址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