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数控系统和伺服陪华大电机跟踪超差

楼主(2009-06-29):
一台三轴端面铣床,用的华中的18XP铣床系统和华中的HSV-16驱动器,陪华大的伺服电机。无论正反移动X、Y、Z哪一个轴,系统均报×轴位置跟踪超差!系统和驱动器参数已经恢复到默认值。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很重?  位置增益调大些.

楼主:
后来华中的技术人员来了,是三个轴的伺服的速度、位置增益参数,和别的参数设定的不合适。我得系统是一台三轴铣床,X、Y轴有1:26的减速,设了电子齿轮比1:116后系统报参数设置错误,后来改为1:29,把伺服的电子齿轮比由默认的1:1改为4:1意思是让伺服执行的脉冲为系统发脉冲的4倍,这样系统不报参数设置错误了。但是正、反移动X、Y轴1、2毫米系统就报X、Y轴跟踪误差过大保护,后来分析是系统收到的伺服反馈的脉冲数量大于系统发送的脉冲数量,所以系统报错。然后将系统的脉冲反馈的参数由4:1改为1:1故障消失。华中的系统和伺服的说明书写的有些简单特别是针对系统安装大减速比的情况没有具体的调试方法。

楼主:
笔误!X、Y轴是1:29的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