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200A(钳形表测量)空开选多大?

楼主(2009-06-29):
各位同仁:

我用钳形表测得电机电流为200A,现在想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一个空开做保护,不知道选多大的

网友A:
想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一个空开做保护

变频器带有保护呀,不用加空开保护

网友B:
200A的就够了,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一个空开还没见过有人这么加的。都是在变频器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