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A原点问韪

楼主(2009-06-29):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三菱  伺服马达,型号MR-J3-A  用在高速自动打端机上面,却发现没有原点感应器,是不是MR-J3-A 不需要原点感应器,也可以 实现重复定位  MR-J3-A 伺服是不是用的是绝对编码器,而用有绝对编码器的伺服马达是不是不需要外部原点感应器也可以实现内部读取编码器的绝对位置来实现找原点

楼主:
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我个人以为原点由你自己定,用脉冲数

网友B:
感觉问题  有点混乱。。。。。

原点的话 不是一定要  定位模块才能读出的吗

绝对位置的话  要用电池,而且接线要按照绝对位置控制系统的接线  能读出绝对位置

网友C:
三菱伺服用的是单圈绝对是编码器,配上电池,可以构成伪绝对式反馈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菱伺服用的是单圈绝对是编码器,配上电池,可以构成伪绝对式反馈系统。

真 绝对值反馈系统 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D:
对:波恩 关于

三菱伺服用的是单圈绝对是编码器,配上电池,可以构成伪绝对式反馈系统。

内容的回复:

真 绝对值反馈系统 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D:
对:波恩 关于

三菱伺服用的是单圈绝对是编码器,配上电池,可以构成伪绝对式反馈系统。

内容的回复:

MR-J3-A资料说能记30000多转,为什么是单圈的?多圈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
对:波恩 关于

三菱伺服用的是单圈绝对是编码器,配上电池,可以构成伪绝对式反馈系统。

内容的回复:

真 绝对值反馈系统 应该是什么样的?

真绝对值不需要电池,用机械的方法来计多圈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问题  有点混乱。。。。。

原点的话 不是一定要  定位模块才能读出的吗

绝对位置的话  要用电池,而且接线要按照绝对位置控制系统的接线  能读出绝对位置

用得是10PG的定位模块,伺服怄动器上也加上了电池, 可是还是不明白如何实现找原点的

网友C:
伺服电机的绝对位置信息需要与系统的目标原点在机器初次安装时进行对齐操作,以后每次上电,上位控制器只要读出伺服的反馈就可以推算出目标原点的准确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的绝对位置信息需要与系统的目标原点在机器初次安装时进行对齐操作,以后每次上电,上位控制器只要读出伺服的反馈就可以推算出目标原点的准确位置了!

     谢谢波恩师傅了,是不是在做初次安装机械时编马器的原点(也就是零位跟机械所要设定的参考零位调校) 然后通过上位机设定一个数值作为电机的目标原点,再通过马达移动时编码器所产生的数值与上位机的数值进行必较,就可以产生了目标原点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驱动器上必需要有编码器的实时肪冲输出, PLC通过高速计数器来获取编码器的脉冲呢。。。。。。。。。。。。。

而三菱的电机,书面上介绍可以通过ABS进行反馈    实际上我却不知怎么做。。。。。。。。。。。

网友E:
"三菱的电机,书面上介绍可以通过ABS进行反馈 实际上我却不知怎么做"

手册上有程序示例,照抄就行了.

网友F:
工业机器人全部都是这样的做法.

我想问你,什么是原点?其实原点也是认为定义的.就是编码器脉冲记数清零嘛,一跟信号线而已,给0V就清掉了.看你要在什么时候给这个信号了.

也就是说,伺服系统的当前位置的坐标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网友C:
单纯依靠脉冲,无法解决上电伊始的绝对位置问题,配合Z信号,最多只能反映出一圈之内的绝对位置,要获取完整的多圈+单圈绝对位置信息就如“12楼”所言只能依靠通讯。

对于多圈+单圈的绝对编码器而言,只要在机械原点精确调定后,读取编码器的绝对位置信息,并作为代表机械原点的绝对位置偏移量记录下来即可,使用时只要将任意时刻的绝对位置与记录的偏置量做差,就可以得到当前位置与原点之间的距离。

楼主:
     喔,有点明白了

    再有就是MR-J3-A为什么一定要配上电池才能可以做成绝对位置控制呢?电池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C:
电池做掉电数据保护,此外可能还会为掉电期间的间歇式单圈信息确认与多圈累加供电。

楼主:
  据说,我这日精的双头打端机是日精精密机械公司与日本三菱公司合作的产物(三菱公司提供程序)日精精密机械公司做机械部分,产品为日精精密机械公司拥有

 我司本想去日精精密机械公司购买此设备。觉得太贵     老板不知通过什么方法跟日精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勾搭上了, 地下里与这位工程师合作    这位工程师提供机械部件和程序, 做了一台,现蹦了,  要自已开发程序   难了。。。。。。。。。。。。。。。。    不知有同仁是否有兴越来接这个单子一起开发

网友C:
“双头打端机”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控制要求或运控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头打端机”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控制要求或运控需求?

  工序就是一条0。2至1。5MM的线,切断。剥皮 然后在剥皮后的两端打上端子

控制部分是6个三菱的J3-A伺服,和几个气缸   需要高速运行   所有的伺服没有一个感应器    估计可能就是通个伺服上的电池记忆编码器数据来作为原点的依据

楼主:
不知波恩师傅和各位同仁有没有兴趣

网友C:
没接触过,眼下也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年上海慕尼黑电子展上见过类似的产品,确实很有趣。

网友G:
波恩大哥你能否能下QQ?

网友C:
本人很少用QQ,有事在论坛讨论或留言。

网友H:
TO:deiiwxf            你那个“双头打端机”做好了吗你公司是在那里,我电话13530648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