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三菱PLC与绝对值编码器连接问题

楼主(2009-06-30):
现使用的是三菱的PLC,系统中需要用到绝对值编码器,不知道怎么连接。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一般都是SSI通讯的,还有就是总线方式,好像都不好直接连接啊。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应该怎么用?推荐个绝对值编码器,价格最好便宜一点。PLC是FX的,不行用Q的也可以。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有可以连接的,FX的只能接NPN型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可是我需要的不是用I/O并行连接的,我想用通讯的方式,最好能带十几台的那种。望高手解惑。

网友B:
这么复杂呀

楼主:
有没有高手给点意见?用现场总线通讯是不是实际一点呢?用什么牌子的绝对值编码器性价比能高点?

网友C:
FX2N 3U的 连接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D:
用OMRON的直接用X点连

网友E:
SSI的编码器可以连FX3U么?如何发高频时钟,如何接DATE?如何处理?有对应的模块么?Q系列有么?

好象都没有!

网友F:
有Rs485通讯输出,可带地址多个编码器总线型连接的,协议有自由透明的或Modbus,可以找上海精浦机电021-36320992,有单圈绝对值和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性价比很高的(军工用于雷达、天线、火炮等,民用的在建筑机械及船上设备都有使用,已有在香港、东南亚等使用。)

三菱系列的也有SSI 接口的,可那是运控高级系列,国内很少见到。

网友G:
请用梯形图编一个星三角启动电机的程序,再用C语言编写同样一个程序,以加快对C语言的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