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raDrive,如何和西门子300的PLC进行Profibus通信

楼主(2009-06-30):
第一次用力士乐的伺服,偶们选用的是带Profibus通信的,刚开始比较蒙,请问如何向驱动写控制字,给偶个思路,GSD文件,硬件配置,偶已经配置好了,现在就想实现按给定速度运动到指定位置,请大虾门帮忙,谢谢!

网友A(2009-08-27):
GSD文件里应该有速度,位置之类的变量,自己设置,自己玩啊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写控制程序,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协助你,不过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你需要提供驱动器的型号,硬件配置,你的工艺要求,如果你这样只是要求求助,我可以说没有人可以帮助你,毕竟我们工控人不是廉价劳动力。

网友C:
1现在PLC configuration里面配置DP/DP coupler 的I/O地址,

2再在程序中进行变量声明和初始化

3在程序中根据需求调用GS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