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输出触点问题

楼主(2009-06-30):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 的PLC,我在输出这里接了继电器,然后想一直保持有输出,不知道这样对PLC的输出端会有影响伐,估计可能会24小时常通,不知道这个的使用寿命以及各位有没有因为这个使用时间过长而发生的情况和隐患啊,求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只要保证接线可靠 对PLC输出端没影响。倒是对继电器的性能有要求。

楼主:
就这样只要继电器不坏,一年365天的持续输出都没问题?

网友B:
用一个带自锁和解销的继电器就可以了,你找一下供货商,买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就是在不能用这样的设备,一直常通,不知道对使用寿命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C:
把接在PLC输出点的那根线拆了直接接在电源上不就好了.

网友C:
3楼的也很实用,让PLC的触点只起到按钮常开触点的作用.

楼主:
把输出的线直接接电源上——不过有时候还是要控制的,不过几率少,所以想问一下情况

加自锁的继电器——关键是不准备改原有的设备

网友C:
补充一下,电路中再串联一个PLC的常闭触点,作用相当于普通自锁电路的停止按钮.多接几根线.望楼主将实践结果告知.

网友C:
坏了,好像没有常闭输出点,加个小型继电器吧

网友D:
只要电流在PLC触点承受范围内就没有关系,为安全起见可以加个熔断器以保护PLC触点。

网友E:
楼上意见很重要啊

网友F:
一般触点是在继电器吸合和释放时容易损坏,如果一直闭合,应该没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我先直接接上,尝试下,弄出个数据看看

网友C:
你那继电器是DC24V的吗?PLC输出时晶体管输出,晶闸管输出,还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G:
我那PLC是继电器输出!让它输出秒时钟脉冲,三年了,至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