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电压低,怎么办?

楼主(2009-06-30):
我是一个农村的,村里用了一台80的变压器,每月使用12000度电左右。

最近农户装空调的过多,许多人反映电压低,带不动空调,下杆线10平方的,表是5-20A的,进户线是6平方的

可能三相线路也偏向,配电柜里的电压正常电压,可是农户一开空调,去农户家里一看电压,才170--180左右,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很多群众反映要换变压器,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全在变压器上面,是不是变压器过小了

也有某些电工说调变压器上的档窝,不知道调那,能缓解电压低的缘故吗?能起到明显的效果吗?

希望大家帮帮我出出注意!!谢谢

网友A:
农户家里最低电压时去看下配电柜测量实际电压、电流。电流是否超过了变压器额定电流、电压低了是过载了。还有要确定下是TN-C系统还是TT系统。TN-C系统三相四线制,送出去的是三根火线一根零线。TT系统是三相三线制送出去的是三根火线配电柜处有一根地线打入地下。在某处电箱处也有根入地线再分出220v两根线送到每户。有时这种系统电压会偏的。TN-C系统如果偏的话零线有问题。

网友B:
负载增大时端电压肯定下降厉害,特别是农村,架空电线都是铝线,电流大时损耗很大,电压降也就大。

负荷最大时量一下变压器二次电流,只要不超额定电流就不关变压器的事。

变压器档位调节要慎重,如果调高二次电压可以满足负荷高峰使用要求,但当负荷低谷时电压过高可不是好事。

如果变压器过载,增大变压器容量的同时架空电线也得增大。

网友B:
建议:增大变压器容量,更换质量好,截面大的电线,并尽量优化电线传输距离。

网友C:
变压器尽量处于村中央,容量尽可能大点(虽然现在没有几个地方变压器容量够用),低压补偿要做好,进户线尽可能在更换电表的同时换掉,别TM的只换电表不给用户换进户线~!

网友D:
可以增大导线线径,在变压器侧做好无功补偿。

网友E:
只能让供电部门提高高压输入侧电压,农变低压侧是不可调的。

网友F:
农村做事难那,各位说的都对,具体办起来难度不小,变压器扩容,增大导线面积,无功补偿,调整负荷中心位置,和村里领导商量吧。

网友G:
变压器有个分极开关 可以调整电压

网友H:
哎,解决的办法有很多,电压低,也是农村供电的主要毛病,不过在农村,要钱的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I:
我门那的电压只能用白帜邓,日光灯就跟本没法亮,更别说空调了,电非贵的景人

网友J:
6平方进线,10平方下杆线如果是铜线应该可以的,主要原因是超负荷造成的,看每天的用电量应该不大,但农村用电比较集中,到了点就超负荷了,没办法,最好是扩容,变压器电压是可调的,但也不能调的太高。

网友K:
很少看到农变有补偿的,至少我们那很多变压器是没装的,不知朋友们你们见过的有没

网友L(2015-04-29):
针对你们村的电力情况,我感觉有以下解决办法:

1,是否是变压器超载运行,当村民都用电时测量一下每相电压 和电流 相乘得出功率,80点油浸变压器的功率再90%,但是据我个人经验超载50%一般没事(我有实际例子可以实际考察哦 哈哈联系电话自己找我不是广告)。超载最好办法还是换大的变压器,或者再原来的变压器供电末端 再上一台变压器。把村里的用户 分开供电 (村东头用一个  村西头用一个)(和电力公司申请)。

2、把偏相的一路倒一下头,尽量让让单相电用户接平衡(工程比较大)。

3、加粗输电电缆,一般村里的空架线比较细,换成75的(供电局申请)。

4、将变压器档位(把羊腿拔下来,倒变压器上边 中间部位有个可旋转的开关,一般变压器是在中档,你把他调整到高档,10KV 正常的话变压器跟前输出电压应再430V 左右220v电压会变成250V左右。空调开机降50v  还剩200 也能撮合着用。 哈哈

5、加装电力电容补偿系统,空载电流 无功功率会降一些,但是没有对大作用。

{6<此处内容被屏蔽>、看到这就只有绝招了,因为我们整天接触这种问题所以  自己研发了一个产品电压增压器,将变压器出来的电压增高一定的安全值  高压输送电再导线线径小的情况下 损坏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只有将末端的压降值补偿上来才行。

希望我的字没白打  可以帮到你   渡人渡己

网友M:
要解决电压低,只能增大变压器容量和加大电线线径。调节变压器的电压起不了作用!

网友N:
变压器高低压接线柱平台上面有个不锈钢的盖子,旋转打开里面有个小片就是分解开关,一般是在水平位置,上下各有一个卡槽,上面一个电压加5%,下面一个减5%电压

网友O(2015-07-11):
增大变压器容量,导线换粗

网友P:
用电量大,线路的压降比较大了。建议增大变压器容量或者更换更粗的导线(原来如果是铝线可更换为同线径的铜线)

网友Q(2015-09-17):
更换变压器  电压的话最好不要调

网友R:
低多少?

如果始终低,可以变压器分接点调高。但要避免过电压。

更换为有载调节变压器。咨询供电部门和变压器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