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有响声

楼主(2009-06-30):
各位好,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台MR-40A 伺服是HC-KFS43的电机,就是现在电机的声音有点大。有时候又没有什么生音,很奇怪。所以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参数可以调。谢谢

网友A:
增益高了?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声音?是尖叫吗?可以调一下滤波参数看,把共振点消掉。

楼主:
是的,就是声音尖尖的,是不是P6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声音?是尖叫吗?可以调一下滤波参数看,把共振点消掉。

如何消掉共振点?

网友D:
把那个响应性  调的低一点就行了。。。。没啥问题

网友B:
调低增益是一个办法,如果增益调低了对你的使用有影响,那可以试试用调试软件抓一下共振点频率,然后补进去,软件上好像是有的,不记得了,要是软件里没有自动补偿功能,那就在参数里找滤波器参数,具体怎么表述的我不记得了,应该是叫槽型滤波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