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HMI 与 PLC 通信电缆怎么做?

楼主(2009-06-30):
各位大侠:

         我想自己做一个西门子HMI与PLC的通信电缆,不知道该如何做。怎样的接线关系。

         我用的PLC是CPU226,   HMI是TP-177

         谢谢大家,帮帮我。

网友A:
我这里做过一个CPU224XP的,是5号→5号,母2号→公3号,母1号→公8号

楼主:
好的,谢谢。我这样做试试看。

楼主:
不对啊。两头都应该是DB9的公头的吧

楼主:
我的人机界面那边也需要接公头

网友B:
3-3,8-8

网友C:
1.一般情况下,西门子的产品通讯口都是DB9的母头(有些通讯模块是15针的),所以通许电缆接头都应该是DB9的公头。

2.西门子产品的通讯口一般都是485协议的(有些触摸屏有232的下载口)。

3.数据通讯的针脚一般都是3和8,所以只需要3-3,8-8连接即可。5是地,一般情况下接不接都可以。建议屏蔽层要接,也就是9针口的外壳金属部分。

网友D:
做啥呀,90元一根,扬州多的是。

你做的只是485线,不能232转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