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PLC的抗干扰

楼主(2009-06-30):
不知道台达的PLC的抗干扰能力啊强,为什么用了台达的PLC老是出问题,每次的问题都不一样。

网友A:
真是PLC的问题吗?按手册标准接线了吗?具体电路具体分析,PLC设计采用了隔离措施一般是没问题的。DELTA的PLC不错呀,没遇到过干扰。

楼主:
PLC设计一般如何采取隔离措施呀。现在就是不确定是那里出了问题为。

网友A:
电源加隔离变压器(一般都不需要),通讯加隔离(短距离一般也不需要)。

把你的电路和干扰描述一下吧!

网友B:
好像台达的CPU运行慢,我用ES系列,编码器1000脉冲*4倍频,编码器转快了会出现丢脉冲的现象

网友C:
抗干扰的能力总是有个限度的,符合一定的标准应行。

ES的高速计数器速度是慢点,EH的硬件高速计数器可达200K

网友D:
台达的SS刚用过,通过MODBUS通讯控制施耐德ATV61变频器,感觉还是非常好用的。

台达的要支持的,1、虽然是台湾的,但也是我们自己人的东西。

                                2、用了后感觉还可以,资料也齐全好找。

网友E:
对:皮五 关于

好像台达的CPU运行慢,我用ES系列,编码器1000脉冲*4倍频,编码器转快了会出现丢脉冲的现象

好像是

内容的回复:

楼主:
电源加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了,就是不知道通讯怎么隔离了,X与Y需要用屏蔽线吗。

网友A:
485隔离器,XY一般不需要,但X走线经过干扰源时可以用屏蔽线。找干扰源,用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