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的一个故障

楼主(2009-06-30):
一台三菱FX2的PLC最近出现故障,就是第四个指示灯在电源打开后不停的闪烁,请问是何原因,面板显示的是PROG-E.和CPU-E两种故障,该怎样判断

网友A:
查看CPU报警代码,一步步找下去。

网友B:
你得是FX2N  还是FX2   如果是FX2得话 就比较麻烦.老型号得很多错误信息

是不保存得.何况现在得软件很多时候是无法兼容得哦.

楼主:
我用的是FX2的PLC,连机显示如下:

范围设置的起始地址不对,请输入正确的范围再执行

<ES:0180200e>

确定

楼主:
是在写入和读取的状态显示上述状态的

楼主:
怎样查看CPU报警代码呀,能详细讲一下吗

网友C:
新买的PLC都有张说明书,后面就有报警说明,新的多半是程序书写错误造成报警

网友D:
可以用软件诊断一下啊

楼主:
软件诊断是参数错误,重新设为默认参数后下载,已经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09-08-04):
参数设置出现错误,重新下载参数,已经修好

网友E:
用读出指令可以把寄存器中的代码读出来,然后对照说明书查找。刚看完的一本书中有这种方法,可以试试!

楼主:
用读出指令可以把寄存器中的代码读出来

读出指令,第一次听说,怎样操作,能详细讲解一下吗,本人在这方面是个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