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30):
INVT G9变频柜

335KW变频柜额定电流值为640A,

做风机加压实验.风机315KW

风机加压实验开始阀门完全打开.空载实验,输出电流值曲于稳定.

不断的关小阀门,控制流量.出口压力为2500.左右.

输出电流值一上400A以后,电流值波动就开始加大.最大能到30-50A.

请问这样正常吗?可能是什么原因.

同样使用这台变频柜,实验小功率风机时候,不出现这样的问题.

如果使用自藕启动柜控制风机,输出电流的变化就不会这么大.

请问是变频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

网友A:
上海安桥变频器,软启动
诚招全国代理,质量好,价格低
15967733801 QQ95516368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

网友B:
哎!!!工控论坛再也不是以前的工控论坛了,问题没人探讨,看见的全是广告,郁闷。。。。。。

网友C:
可能是负荷不稳定造成的吧!

楼主:
这个论坛现在怎么都是广告啊.怎么,没人管理啊

网友D:
首先确认负载是否有波动,再就是确认变频器的设置和电流达到400A时的工作状态。可以交流:QQ:330974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