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在供水中的应用

楼主(2009-06-30):
   单位新上了三台恒压变频供水设备,以前没接触过。请用过的帮忙看一下。

    水泵电机是13KW的,水泵扬程120米,流量20方。配电室在一号井房,我配的电缆是6平方的,二号井房距离一号井房120米,电缆也是6平方的,三号井房距离一号井房180米,电缆10平方。

    我想知道的是:1    电缆选型是否合适。

                                 2   三个井房的输水管路在一号井处汇总成一根,为了便于控制,我想把三台变频柜都放在一号井处(就是说往二、三号井去的电缆直接接水泵电机,控制都在一号井处,压力表都放在一号井处)是否可以。从变频器到负荷的距离过远会不会有影响,这一很重要。

网友A:
变频器出线到电机的距离是有限制的,不能太长。

楼主:
1楼的朋友,谢谢,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能给我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B:
一般变频器说明书上,都标明这一点,变频器到电机的线有一定的长度限制,对电机变频器都不利,输出线路电容会增加,对地电容大,对地漏电电流越大,具体长度看说明书,实在不行把变频器挪到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