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脉冲转单脉冲的问题

楼主(2009-06-30):
单脉冲转双脉冲我知道,可问题是我现在需要双脉冲转单脉冲。谁能给个原理 图纸或者连接什么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双脉冲“与”在一起成单脉冲,双脉冲接入RS触发器产生方向。

楼主:
波恩老师:我的看法与你有点出入。我个人认为双脉冲“或”在一起成单脉冲,方向的产生就直接从正脉冲中并联。这样的话反转脉冲不需要方向到是没问题,正转的时候脉冲也没问题,方向我就没把握了。   至于您所说的用RS触发器产生方向我水平不够看不明白。是否可以给个图什么的? 谢谢!

网友A:
“与”(低有效时)或者“或”(高有效时)

方向可以按楼主的方法做,早期AB的数控系统中用74系列的TTL器件搭计数器时确实也这样处理,需要注意的是计数器的“方向”引脚和“脉冲”引脚的时序一定要配合好。

网友B:
至于您所说的用RS触发器产生方向我水平不够看不明白。

建议阅读大学教材<数字电路>,挺厚一本,工作原理不是论坛上讲得明白的。

楼主:
首先谢谢波恩老师与刘岩利老师的指点。双脉冲“或”在一起成单脉冲,双脉冲分别控制RS触发器的(R)和(S)端以改变触发器的输出进行翻转来改变方向,即(R)的上升沿或(S)的上升沿都可以改变RS触发器的输出状态,以此来到达产生方向的目的。

我想了个要简单点的办法,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是否可行。脉冲的产生同上,也是“或”在一起产生。方向的产生用脉冲制试的高电平(断绪方式地高电平)只要保证脉冲到来的时候“方向输出”已经是高电平了,驱动器就产生正转。我说的这个脉冲信号直接并联在双脉冲的正转脉冲上。就如波恩老师所说的方向要超前于脉冲,那我在(脉冲信号回路)中串联一级或多级门电路进行延时(每个门电路延时约10nS)输出来保证方向超前于脉冲的效果。比如在脉冲回路中采用或门(74LS32)一个,还剩3个2输入或门。这3个或门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不知道我的想法可行不?

网友B:
这样方式,方向信号是间断的,建议跟驱动器实际多测试一会。如果换了驱动器型号,最好重新测试一下。

网友C:
我做了一个单脉冲转双脉冲的电路,有用的话大家也可以看看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楼主:
这个单脉冲转双脉冲的不需要,我要个双脉冲转单脉冲的电路,有不?

网友D(2010-01-06):
我自己通过仿真试验成功。

网友D:
双脉冲转单脉冲的图纸。注意芯片一定要LS的,HC用不了。

网友D:
下图非原创,来自网络。是单脉冲转双脉冲的电路,已通过仿真验证。注意:无论有无输入脉冲或方向,芯片上电输出就是高电平。如果使用不当就造成上电就有个脉冲输出的结果。

网友E:
学习了,原来双脉冲转单脉冲可以这样做,不知用在PLC里也可以这样吗

网友D:
你的意思是PLC编程后输出脉冲,然后在用上图电路来分别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对不?如果是的话,答案是肯定可以!但使用PLC编程用不着输出双脉冲的形式,只要输出脉冲与方向就可以了。有问题我们共同探讨,QQ:243582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