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C360奇怪励磁故障

楼主(2009-06-30):
今天在用户车间发现奇怪的故障

Z2系列老电机,励磁5A,电流260A,合闸使能后励磁输出很小在2A波动,有时候可以达到4A左右的,突然又下降,很不稳定~疑为主板问题,更换后故障依然,参数也曾恢复出厂设置过~

把励磁接另一台电机,依然如此,电源板触发部分简单检查下没有多大问题,也更换过励磁模块,~~不知何原因,呵呵第一次遇到~~

说明下,Z2电机电枢220V电压,整流变:380出来220,整机不扩容,励磁内部供电(220电压),已经运行7,8年的,等待高手指点一二,有相似的故障现象吗?

等待明天去现场看看~~~

网友A:
电机是新的吗 现在的励磁一般是三百八的

网友A:
面板换了没有也更换一下

网友B:
换一下电源板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B:
励磁电源线路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导致励磁电流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