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2000上电无显示

楼主(2009-06-30):
上电测量5V,15V,-15V,24V都正常,主板上5V,3.3V都正常,就是没显示,面板是好的,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排线检察了吗?

网友B:
操作键盘好不好啊。。。

楼主:
排线好的操作键盘好的,上电风扇继电器也能吸的

网友A:
那就只有CPU板了....

网友B:
CUP板上跟操作键盘连接的地方,是不是有个针头歪掉了

网友C:
我这里可以维修艾默生变频器。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代俊锋 0755-26452637 www.szdos.com

欧姆龙自动化产品代理商 华南地区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D:
主板问题。脉冲没给上。

楼主:
好像是脉冲没有,74ACT244也换过了,不知大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主板坏,和CPU通讯的周围芯片有问题,

网友F(2010-04-11):
换主板,我有13013926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