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故障

楼主(2009-07-01):
各位大家好,小弟这里有台三垦  I系列380V 15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OCPN,有的时候是正常的,请问各位这是那里原因,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技术支持一下  QQ957177760

楼主:
怎么还没有人知道,这么大的地方。

网友B:
恒速中短时间过载        找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C:
电流传感器坏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D:
有一只霍尔坏了(两只同时坏的可能性非常小)。把坏的去掉。。。把一个分两个用,我一直这样弄的。。。非常好的

网友E:
有一只霍尔坏了 打开测量下

网友F:
电流传感器坏了,换掉就好了。我也可以维修电话13305336428

楼主:
6楼的你好,一个分两个怎么样分啊,希望你指教,谢谢。13057914523

网友G:
霍尔传感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