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伺服驱动器的带宽和伺服电机的惯量

楼主(2009-07-01):
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专家:

1 如何测量伺服驱动器速度环的带宽?标准JB/T 10184-2000中写的测试方法为:“驱动器输入正弦波速度指令,其幅值为额定转速指令的0.01倍,频率由1HZ逐渐升高,速度输出相位滞后90度或幅值减少至0.707时的正弦波速度指令频率为驱动器的带宽”。我照此方法对台达的750W ADSA-A伺服驱动系统进行测试(空载),发现带宽只有60HZ,远远小于它所标的450HZ。

2 如何测量伺服电机的惯量?单给你一台伺服电机,如何测试它的惯量?如我不用驱动器测,是否有专用的仪器可以测试?

多谢!

网友A:
1.方法没有问题,操作起来可能有问题,正弦激励的幅值怎么取?速度输出量如何取? 至于带宽,供应商给出的都是某系列产品的 up to 指标,就跟卖房子的多少钱起是一个回事儿,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具体到型号,绝大多数肯定会低于那个标称的 up to 带宽。

2.如果不把电机轴拆下来,可能还真离不开驱动器。以驱动器测量,实际上是估算加速度。

楼主:
多谢波恩,您对伺服技术的深刻理解,让我深感佩服。

1  正弦激励是用信号发生器输出正弦波到伺服驱动器的速度指令模拟输入口,速度输出量是取自伺服驱动的DA输出口,AD输入和DA输出会引起滋后,这办法测是有些问题,但如不用这方法测其他还有什么方法呢?是不是所标的带宽只是该驱动器的速度环调节频率(450HZ相当于2.22ms进行一次速度调节)?

2 .如果把电机轴拆下来,是不是有专用的仪器可以测?

多谢!

网友A:
带宽与调节频率有关,但不能简单套用。驱动器DA输出的速度与内部速度解算之间有很大延迟,可能不足以用来表征90度相位滞后。

回转体的转动惯量一般是算出来的,非要测,纯力学的方法可以看看力学方面的资料,可能需要用扭称之类构成的扭转摆的自然频率加以估算。不建议拆下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