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凸轮和插补功能

楼主(2009-07-01):
这两个在应用上有什么不同,还是插补包括了电子凸轮,我有点概念模糊。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插补是多轴(同时)联动,电子凸轮一般是主从随动。

楼主:
是否有具体应用的案例让俺参考下?

网友B:
电子凸轮也就是由多段的插步组合起来的

网友C:
电子凸轮是主从运动,譬如主轴做直线运动,从轴做类似机械凸轮的动作(从而得名电子凸轮)

插补是多轴联动,譬如做直线插补,两个轴合成的轨迹为直线。

网友D:
电子凸轮其实就是对机械凸轮的替换,把机械凸轮所走出来的曲线通过描点发给出每个点的坐标。然后把这这个坐标给伺服内部,让伺服系统来按这个点走。

插补,是两轴之间的相对运动。两轴之间是的运动轨迹是有机械工艺所决定的,是实时的。

网友E:
是否可以简单理解为插补是实时的电子凸轮(把主轴看做一个伺服轴)

网友A:
认为电子凸轮和插补在某种程度上倒是有可能存在交集。

网友F:
“是否可以简单理解为插补是实时的电子凸轮(把主轴看做一个伺服轴)”

电子凸轮的主轴通常不是一个伺服轴。而且凸轮中的从动轴也必然是某种周期性的运动。插补就没准是什么关系了。

网友G:
什么是电子凸轮?

网友F:
用控制实现机械凸轮的功能.

网友H:
插补是CNC系统中对二轴以上的轨迹进行运算和控制的方法,通常在数控机床方面的控制解释比较多。

电子凸轮控制通常在其他的机械设备上模仿机械凸轮机构运动的控制方法。通常是主/从控制方法。

插补合电子凸轮的控制方法是不相同的。插补是提前计算各个运动轴的下一个时间段的各个运动轴的运动距离和速度。而电子凸轮是从轴跟踪主轴的位置作预先确定的特殊轨迹作周期运动。

网友I:
其实多轴插补也可以理解为多个轴跟踪虚轴的电子凸轮运动

网友A:
插补的目的在于实现控制对象在多坐标系统中达成预订的运行轨迹、姿态和速度所需的多个坐标轴之间的运动协调关系。

一般情况下多个跟随虚拟轴的电子凸轮轴之间可能未必存在协调运动关系,而且及时存在,也是实现规划在各自的凸轮轨迹中了。

也可以认为插补的执行过程是由预期的运动目标分解反算出各轴的运动,多轴电子凸轮则是由预期的各个轴的运动的执行结果合成运动结果。

网友J(2009-08-09):
电子凸轮,和插补在本质上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实际上,电子凸轮就是在做XY两个轴的插补计算。只不过,广义上的插补运算一般用在机器人,机床的等行业,二这些应用的插补都是多个轴,且还有坐标系统的转换,可是电子凸轮没有,其坐标系统是相对固定的,不变的。

网友K(2010-04-27):
"实际上,电子凸轮就是在做XY两个轴的插补计算"

这句话有依据吗?是不是电子凸轮功能在微观也是通过两轴的插补实现的呢?

网友F:
"是不是电子凸轮功能在微观也是通过两轴的插补实现的呢?"

插补这个词的本质,就是在指定的数据(位置、速度)之间内插过渡数据。凸轮实际上也必然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