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器主回路单相输入三相输出

楼主(2009-07-01):
我遇到过这样一个例子:所用变频器为台达VFD004S23A,电机功率750W,三相感应电动机,但供应商在变频器输入端只接了一相相线和一相火线,220V。输出采用三相输出,运行倒是挺好。我想请教各位,这样接合理吗?其它品牌变频器有这样接的吗?最大功率是多少?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足为奇,就该这样。不过,需要将电机的接线方式由Y改接为△。

楼主:
    恕在下愚钝,能讲得详细些么? 谢了。

网友A:
通常情况下,4KW以下的电机接线方式是Y,并且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他们的输入电压是220V,输出电压也是220(三相)。

在此情况下,如果不改变电机的接线方式,电机也可以使用,不过电机的输出功率将下降为原来的1/3(由于电压只有220V)。

为了保持电机的输出功率不变,可以将电机的接线方式由Y改为△。

网友B:
单相变频器很多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