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串行通信问题

楼主(2009-07-01):
台达PLC内有串行通信指令RS,上面有发送数据地址,发送数据个数,接受数据地址,接受数据个数。在给M1122的时候数据发送出去,那什么时候接受数据呢?是不是要在对方发送数据的时候我们PLC接收数据呢

新手,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发送出去之后立刻准备接收数据

网友B:
在用RS指令时候,通讯口一般情况下都是处于等待接受状态,除了有发送请求的情况外;对于2边而言,也不是有M1122后立即发送数据,要等PLC处理到通讯阶段时才真正发送出去数据,从站一样

楼主:
那我们的另一个站什么时候发送数据呢

网友A:
另一個站是指的哪一個站?你的網絡里面不就是主站和從站(可以有很多個)嗎?

楼主:
对,就有两个站。一个台达PLC,另外一个单片机,通过串口通信。我想PLC先通过串口给单片机传送一些数据,然后接收从单片机传过来的数据

楼主:
能给一些例子吗

网友C:
你的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是 什么? 命令吗?还是MCU中的数据  数据的话 plc可以使用命令码00或04

楼主:
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电控柜控制元件是一个PLC,然后又用一个单片机控制一个液晶屏来显示运行状态,我们需要PLC给单片机发送运行状态来用液晶屏显示,又需要单片机给PLC发送数据(比如星三角启动时间)来参与控制。我不知道在RS指令中什么时候启用接收

楼主:
对了,我的plc程序里面不是一个RS指令,因为我们有的用两个单片机两个液晶屏,分时段用了两个RS指令

网友A:
当M1122由ON变为OFF时,启动接收!

楼主:
谢谢,我再好好看一看

网友D:
发送的时候把读断掉,

发送完以后再读

楼主:
是把接收断掉吗,一共做了三个站的,总是跟想象的 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时序弄错了

网友E:
上海菱新机电特价销售: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shlx5113396
PLC编程电缆(一律批发价格)总线连接器(25元/100个)CP5611卡 (900/块) PLCjiemi软件 (70元/份 多次jiemi没有次数限制)PLC编程软件(20元/份)文本显示器 PLC锂电池(具体咨询)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楼主:
现在我的发送一点问题也没有,就是接收不正常。一旦加入接收就出问题

楼主:
接收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已经把程序根据编程手册规范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