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 编程口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7-01):
我这里现在有一台三菱FX2N 32MR,还有一款紫金桥组态软件,该软件里面有对三菱FX2N系列编程口的通讯驱动,我按照驱动说明一步步的做了,可是完全通讯部上,附加:我用的编程线缆是USB口的,是否有影响?

请问谁对这方面比较熟悉的帮个小忙丫,我想要拿来模拟一下我的工程的,谢谢啦~

网友A:
usb可能会要通信模块啊 。。。。。

楼主:
那不是很麻烦?

我要的效果就是能让我的三菱FX2N 32MR 能在紫金桥上监控出来,包括XYMCT,就像一个模拟的监控环境一样不用硬接线就能操作这台PLC

哪位大哥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此贴永不能沉没

网友B:
我没有用过三菱与紫金桥的通讯,但是我用过紫金桥与西门子和台达的模拟通讯,

我认为主要是紫金桥软件上PLC驱动参数设置要和下位机通讯口一致。然后就是

最好是简单的用一个开关量测试。

最后就是看你的三菱PLC编程电缆是口,如果串口,最好使用串口

网友C:
这个关系到你的组态软件,之前别人有成功的案例吗?

楼主:
哈哈,谢谢两位大侠,我终于等到回音了

首先4楼的师傅~你那个应该是串口通信,不是编程口通讯,PLC部分9600BPS,8位偶效验,1位停止位,能与电脑上下传程序了,应该这部分妹什么问题,而紫金桥也同样设置,但是不行~

然后是5楼的师傅~这个方面的案例没有,主要是编程口的没有,Q系列的串口就有,但是应该不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两位大侠,我终于等到回音了

首先4楼的师傅~你那个应该是串口通信,不是编程口通讯,PLC部分9600BPS,8位偶效验,1位停止位,能与电脑上下传程序了,应该这部分妹什么问题,而紫金桥也同样设置,但是不行~

然后是5楼的师傅~这个方面的案例没有,主要是编程口的没有,Q系列的串口就有,但是应该不一样的~

"PLC部分9600BPS,8位偶效验,1位停止位"???

FX系列是7位,偶校验!

你用的是USB转RS232是吗?检查COM号设置与你的虚拟串口是否一致.

楼主:
TO 双片机

大师,FX系列通讯的时候是7位是吗?那怎么在上传数据的时候设置为8位偶效验丫~一样的吗??USB虚拟串口我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高级选项更改为COM3了,紫金桥和编程软件都一样的设置~对了,开软件的时候需不需要两个软件都开丫~还是只用开组态软件就可以了啊?

大虾们请指教~

网友E:
紫金桥软件对三菱的驱动应该不止一个驱动,在确定通讯参数正确的情况下,你换下驱动看看

网友F:
紫金桥和编程软件不要同时监控,会冲突的,建议关掉三菱编程软件只监控紫金桥软件

网友G:
最好不要一起监控,可能会有影响,再就是看你用的是哪种通讯方式呀!如果是多串口的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H:
WWW.IREX.COM.TW,网上有PLC编程自学软件,可以仿真运行,有详细例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TO 双片机

大师,FX系列通讯的时候是7位是吗?那怎么在上传数据的时候设置为8位偶效验丫~一样的吗??USB虚拟串口我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高级选项更改为COM3了,紫金桥和编程软件都一样的设置~对了,开软件的时候需不需要两个软件都开丫~还是只用开组态软件就可以了啊?

大虾们请指教~

用什么软件上传数据是8位?

楼主:
哇塞~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呢~

先TO 雨田0802:

紫金桥的三菱驱动确实不止一个,有A、AnA系列以太网(ASCII、BINARY、串口),有A系列(串口),有FX、FX2C(串口)

还有FX2N串口,FX0N串口,FX系列编程口!!!!Q系列MC协议串口、以太网,Q系列Q模式编程口

好多哦,都部知道选哪个好,:o(∩_∩)o...

楼主:
TO  赢在中国:

谢谢您D回答,我知道了了,不能双开~呵呵

楼主:
TO 长江三号:

这位师傅,我想用FX系列编程口通讯,要是您知道串口通讯怎么弄教教我也行,以外我确实部懂这些通讯什么的,很麻烦

楼主:
TO  13楼的zhdjttkl

呵呵,自学资料好多,都不知道冲哪学起来,仿真软件的话我看就不必要了,我已经买了一台三菱FX2N 32MR了

要是您有什么工程,仿真软件模拟不了的,我可以帮您测试

楼主:
TO 双片机:

呵呵,是真的啦~我用的是FXGP_WIN-C,SC-90的驱动是用USB-CIF02,通讯设置是8位偶效验1停止位,通讯虚拟端口位COM3

网友I:
上海菱新机电特价销售: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shlx5113396
PLC编程电缆(一律批发价格)总线连接器(25元/100个)CP5611卡 (900/块) PLCjiemi软件 (70元/份 多次jiemi没有次数限制)PLC编程软件(20元/份)文本显示器 PLC锂电池(具体咨询)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网友J:
首先你在组态软件里面选择跟PLC要通讯的端口,一个波特率,停止位之类的,其二,你要买一个组态软件和PLC之间的通讯电缆

网友D:
引用 楼主:

TO 双片机:

呵呵,是真的啦~我用的是FXGP_WIN-C,SC-90的驱动是用USB-CIF02,通讯设置是8位偶效验1停止位,通讯虚拟端口位COM3

你是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设置"8位偶效验1停止位"吧?

这并不会影响到FXGP软件的通信参数,在FXGP里根本就不能设置数据位和校验位的.是定死的.你如果有串口监听软件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TO 爽片机(双):

哦~这样的吗?怪不得捏~对了,USB的到底行不行的啊,还是要专门的COM串口才可以的啊,我郁闷

网友E:
只要你用三菱的软件能把程序写到PLC,就可以说明通讯线正常,至于驱动你试下FX2N和FX系列编程口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