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程序???

楼主(2009-07-01):
程序里的【Dm】是什么意思???

间接指定??

网友A:
连续16个M组成一个word。

网友B:
用间接寻址的方式实现十六个位组成一个字

楼主:
???如果[Dm]加在Y1后面,都会有什么样的输出??

网友B:
同样的原理,每个Y就会形成一个16位字的一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