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画电路图用什么软件比较好用

楼主(2009-07-01):
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画电路图用什么软件比较好用  用CAD 制图感觉不是很好用啊

网友A:
EPLAN的好用,但功能强大,学好了不容易

网友B:
我就是用的CAD,感觉还可以吧!

网友C:
我用CAD画电气原理图

网友D:
不管什么制图软件只要习惯了,就无所喂了。不过中国人还是用中国软件的好。我的制图水平不高,但我觉的中望CAD、电子图板CAXA、都比较好用,都是两维软件,不过一般制图只要两维就够用了。

网友E:
我估计这人是新手,无论你推荐什么软件给他,他都不太会用。我觉得你用好了一个,一理通,百理明。这些二维的制图软件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尤其是对画电气方面的,我觉得用什么都差不多。看个人喜好和习惯。

网友F:
我用CAD画电气原理图。

网友G:
电子图板CAXAB比较好

网友H:
用哪个都差不多,看自己喜好了。会了一个别的都不觉得难了

网友I:
CAD还是比较好用,关键的是设置好模板,添加自己常用的图形,就会越用越好用。

网友J:
电子图板CAXA是一个好的画图软件。

网友K:
cad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L(2011-09-02):
CAD软件就可以,如果想更方便,CAD有一歀电气CAD,针对性强,方便,功能强大,你可下载试试。

网友M:
都出不多的

网友N:
各位师傅能否给个下载 地址?中文版的呀

网友M:
都是差不多的  用CAD键块   然后再调用  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O:
电气版CAD很好用呀